造成变压器油介质损耗改变原因

楼主(2020-12-04):
(1)对技术人员开展绝缘油试验的专业培训,传授绝缘油的物理、化学和电气性能知识,学习和加深对标准条文的理解,为在工作中更好执行标准打下基础。
(3)重视对高压计量检测设备的管理,保证计量值的准确性。
(5)更新设绝缘油介质损耗测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绝缘油是高压电气设备绝缘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绝缘油品质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充油设备和电力网的安全。因此绝缘油介质损耗因数作为检测绝缘油好坏的一种有效手段,其测量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就直接关系到电力系统的安全经济运行。在绝缘油介质损耗测试过程中通常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2.1单次测量
    根据GB5654-85标准规定对同一个油样至少要进行两次试验,而单次试验的测量结果不能作为该油样的介质损耗因数值,这有可能造成误判断。某火电厂电除尘变新油介质损耗因数测试结果如表1所示。
    该油样的介质损耗因数角正切值tgδ应为0.0039,测试结果合格;如果只做单次测试,则该油样的介质损耗因数角正切值tgδ为0.0109,测试结果不合格。同时可以从每次的测试值看出,绝缘油介质损耗因数测试具有很大的分散性。
2.2油样在电极杯内的加热时间太长

  由于介质损耗因数与温度的倒数成指数关系变化,因此需要在相当的温度条件下测量。工作人员为了使油样的温度尽快达到规定的试验温度,往往把温控器上的温度置数调拨到高于试验的温度,然后在温度接近试验温度时,把温度置数调拨回试验温度,由于电极杯的加热是通过外电极从加热器发热部位传递到内电极的,而内加热器的加热功率比外加热器低,且温度传递也有一个惯性,这就可能造成内电极内测温点测得的是试验所需的温度值,而实际温度已超过试验所允许的温度范围。若在温度到达试验温度之前不把温控器电源关闭,油温会持续上升,直至超过试验温度。因此应在接近90℃时(一般在88℃左右)时进行电介损测量,保证电桥平衡时的油温在90℃±1℃范围内。
2.4电极杯不清洗或清洗不彻底
        如果在试验前不清洗油杯,前一次试验的残留油样就会污染当前油样,造成测量结果偏离真值。清洗的一般做法是使用去油污效果好的洗净剂用沸水浸泡、洗涤几次,然后用自来水冲洗,将剩油彻底洗净,zui后用蒸馏水浸泡、冲洗几次,在清洗物质去除后,彻底干燥,使空杯介损合格。但是,空杯介质好并不能全面地反映电极杯的洗净与否,因为当用来支撑电极的固体绝缘材料洗净烘干之后,若烘干的电极表面仍残留有杂质,空杯介损试验结果也能满足要求。这时,残留在电极表面杂质就混入试样,影响介质损耗因数测量值。以电极距离为2 mm的电极杯底部的示意图1来说明。

        取样时不按被试油样的取样方法标准进行,使样污染、受潮。盛样的容器未采用深色瓶,新瓶不洗,容器密封不良,造成样品见光,混入杂质和受潮,影响介质损耗因数测量值。
2.6测试操作不熟练

    如果加压设备上的电压测量系统超差,当电压实际值大大超过试验电压值时,因电极的二次效应、试样放电等原因,可能会造成测试值明显增大。
2.8试验回路接线失误

3 影响绝缘油介质损耗因数测量值的因素

        试样中含有微量可电离的溶解杂质或胶体颗粒,会强烈地影响介质损耗因数值。
3.2样品(取样和保存)

        介质损耗因数与温度倒数成指数关系变化。因此,需要在相当的温度条件下进行测量。然而,在较高的温度下,介质损耗因数值会随试样加热及恒温时间而变化。通常认为初始值能较好地代表绝缘油的实际状态,所以要求在温度一达到试验温度时就测量损耗因数。
3.4电场强度
        一般地说,试验电压对测试值的影响较小。但在一般工频电桥常用的试验电压范围内(相当于电场强度1000 V/mm),电压对介质损耗因数测试值已有所影响。而当电场强度过高时则因电极的二次效应、试样放电等原因,会造成测试值明显增大。因此,应在规定的电场强度下进行测量。

网友:
如果加压设备上的电压测量系统超差,当电压实际值大大超过试验电压值时,因电极的二次效应、试样放电等原因,可能会造成测试值明显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