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ANN进行预测或用其它算法优化ANN进行预测,每次运行后得到结果都不相同,那到...

楼主(2020-12-04):
使用ANN进行预测或用其它算法优化ANN进行预测,每次运行后得到结果都不相同,那到底选择哪个结果作为模型的最终预测结果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A:
这个是基础的吧?
ANN有时随机性比较大。
因为使用随机的初值优化。
代码前加 rng('default') 初值一样,结果应该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基础的吧?
ANN有时随机性比较大。
因为使用随机的初值优化。

期刊论文里那些预测精度很高的结果,也是提前设定固定seed得到的么?
还是他们经过多次允许,选一个结果最好的发表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