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PCI插座的引脚问题

楼主(2020-12-05):
我发现使用的CPCI只有A、B、C、D、E、F几列,为什么CPCI规范里有一个Z列呢?刚接触CPCI总线,请教大家了

网友A:
z列对应的是接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z列对应的是接地吗?

是的,Z列是地

网友(2021-09-10):
    Z列在背板端,对应接触CPCI连接器的金属外壳
    您好!国产化VPX连接器是否考虑一下,有装备承制资质,长期现货.电话:13612119117(同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