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IC卡和身份证读卡器天线能共用吗?

楼主(2020-12-06):
RT,请问大家,IC卡和身份证读卡器,天线共用,或是有没有开关芯片?

楼主:
回复看不到了?

网友A:
    天线应该都是13.56MHz的吧。芯片有可能会有差异,能读身份证卡号的芯片方案应该必须符合ISO-14443-B协议,但是这类芯片一般也同时能做ISO-14443-A吧,所以读普通卡比如M1卡应该可以啊,为何要做切换这么复杂的动作?

网友A:
    你所谓的身份证读卡器是不是那种能读身份证内存储的加密信息比如身份证号和照片等的模块?而不是读卡号?

网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所谓的身份证读卡器是不是那种能读身份证内存储的加密信息比如身份证号和照片等的模块?而不是读卡号?

是的,能读身份证照片,这个模块是买的,有天线,IC卡读卡器是我们自己的,也有个天线,两个天线比较占地方,能否叠放,或者用一个天线,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线应该都是13.56MHz的吧。芯片有可能会有差异,能读身份证卡号的芯片方案应该必须符合ISO-14443-B协议, ...

    产品可以刷身份证,也可以刷IC卡,刷卡位置是一个比较好看,如果两个天线位置不同,刷卡或身份证挺别扭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产品可以刷身份证,也可以刷IC卡,刷卡位置是一个比较好看,如果两个天线位置不同,刷卡或身份证挺别扭的 ...

    用射频切换开关共用天线原理上应该也可以,但是我觉得实用性不大好(你无法预知当前卡是哪种类型,所以要不停地切换判断?),不如直接买能同时读身份证信息和IC卡号这类的读头模块吧。

    比如网上看到的这类读头(仅供参考,我没有用过)
    产品概述
    东信智能身份证+非接IC卡二合一第三代身份证阅读器小模组是采用非接触式 IC 卡技术,可以读取身份证信息和IC卡、CPU卡、M1卡等多种卡片的多功能读写身份证认证终端,支持Android、Windows、Linux、单片机等系统,可自由集成到机器人、人脸识别机、医疗终端、平板、手机、自助终端等设备中嵌入式使用。
    东信身份证+非接二合一小模组是采用非接触式 IC 卡技术,通过串口或USB 接口与计算机终端或其它设备连接,身份证阅读套件板符合 ISO14443(TYPE B)标准,用于读取居民身份证专用芯片内相关信息的专业模块。
    可以读写符合 ISO14443(Type A)标准的非接触卡,例如IC卡、CPU卡、M1卡等。
    可以读写符合 ISO15693的卡,例如借阅证、读者证等。

网友:
    天线可以共用,读身份证需要专有模块,全国大概20家可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