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帖求助 allegro 17.2 pad editor显示异常

楼主(2020-12-06):
各位大佬,请帮忙看看这个问题改如何解决  系统是win10

allegro16.6的pad editor显示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上下圖不是同一個PAD.(一個圓,一個方.)

2.若是上面所說,就是windows 10 2004版本以後的輸入法問題.

    请问有解么?

网友:
    allegro的footprint比altium复杂不是一点半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