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xpedition不能锁定45°走线

楼主(2020-12-06):
各位大神,mentor xpedition的一个工程,做对走线进行拖拽是不能锁定45°,是任意角度的,怎么设置呢?

网友A:
Editor control里面设置45

楼主:
引用 网友A:
Editor control里面设置45

Editor Control中45°已经是勾选的,就是只有这一个工程是在拖拽时不能锁定角度的,所以比较奇怪

网友:
MOUSE UP PLOW STYE是?

楼主:
是Real Trace/Delayed  DRC开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