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ll代码怎么看是否有中文字符?

楼主(2020-12-07):
    skill代码怎么看是否有中文字符? 人眼观察都是一样的。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A:
    这个是罗老师写的中文转换工具
    中文字符的标志就是
    \272\303
    上面的就是 “好” 这个字
    特点就是右斜杠这个转移字符,加三个数字,两组表示一个字
    附件可以用百度云盘免费下载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yonwaEAP26AYj59M2RvIyw
    提取码:ypcc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来自百度网盘超级会员V3的分享

    七天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罗老师写的中文转换工具
    中文字符的标志就是
    \272\303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有时复制粘贴时,字符abcd 是中文格式的,但是自己不知道,看起来都是字母,格式不一样。

楼主:
    我的意思是,有时可能是中文输入法输入的字母abcd,有时是用英文输入法输入的字母abcd, 但是软件无法识别用中文输入法输入的字母,导致程序报错。这时我们怎么讲中文输入法输入的字母 改为用英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有时可能是中文输入法输入的字母abcd,有时是用英文输入法输入的字母abcd, 但是软件无法识别用 ...

    不管是中文输入法,还是英文输入法输入的字母abcd都是一模一样的啊
    还是不理解你的问题
    是全角半角的字母吗?
    比如
    abcd
    abcd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有时复制粘贴时,字符abcd 是中文格式的,但是自己不知道,看起来都 ...

    全角格式的字母
    用刚才的转换工具
    abcd 对应的就是
    \243\341\243\342\243\343\243\344

    而半角格式的字母
    用刚才的转换工具
    abcd 对应的仍然是
    abc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角格式的字母
    用刚才的转换工具
    abcd 对应的就是

    这是用中文输入复制粘贴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角格式的字母
    用刚才的转换工具
    abcd 对应的就是

    这是用英文输入复制粘贴的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用英文输入复制粘贴的效果。

    还真没遇到你这种情况
    这些代码你是从别的网站复制过来的吧?
    有些网站为了防止代码直接被复制粘贴,会插入不少隐藏的字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