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热芯片需要怎么处理,下面可以走线吗?

楼主(2020-12-07):
散热片下面可以进行走线和铺铜吗,影响不影响电路呢?

网友A:
散热片还是需要散热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散热片还是需要散热的芯片?

需要散热的芯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需要散热的芯片

既然是需要散热的芯片,那它中心肯定有一个散热焊盘吧,连接PCB上的地铜皮进行散热,那哪里还有地方走线?
即使是它背面的其他层,也应该用多个过孔进行连通,来散热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需要散热的芯片,那它中心肯定有一个散热焊盘吧,连接PCB上的地铜皮进行散热,那哪里还有地方走线 ...

这位大哥说的好像很有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