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传算法ga函数

楼主(2020-12-07):
应用遗传算法ga函数时,根本没有成功过。下面是问题之一,望指点。
代码如下:
A = [1 1; -1 2; 2 1];
b = [2; 2; 3];
lb = zeros(2,1);
[x,fval,exitflag] = ga(@lincontest6,...
    2,A,b,[],[],lb)
代码中涉及到的lincontest6函数(MATLAB中自带),这里不再提。错误如下:>> nlinconstError using ga (line 221)Error: The input character is not valid in MATLAB statements orexpressions.Error in nlinconst (line 4)[x,fval,exitflag] = ga(@lincontest6,2,A,b,[],[],lb)望看到的高手给予指点。谢谢!

网友A:
先用clear清空工作区、然后再运行你给出的五行代码了吗?
我运行试了试没问题。
如果你还报错,那就运行
which ga
看看优化工具箱路径是不是被正确识别了
另外再提供一下所运行的MATLAB的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用clear清空工作区、然后再运行你给出的五行代码了吗?
我运行试了试没问题。
如果你还报错,那就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