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分屏设置

楼主(2020-12-07):
在AD中我想同时显示原理图和PCB文件,应该怎么设置分屏?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windows---Tile Horizontally/Tile Vertically

网友:
    打开原理图和PCB图,按住其中一个文件上方的标签位置,拉动出一个新窗口,然后分别调整窗口大小和位置

网友:
    对边点一个文件,原理图或者PCB都可以,然后右键垂直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