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算放大器的“虚短”和“虚断”故障如何分析?

楼主(2020-12-07):
    运算放大器的“虚短”和“虚断”故障如何分析?

网友:
    理想运算放大器具有“虚短”和“虚断”的特性,这两个特性对分析线性运用的运放电路十分有用

网友A:
    用万用表 短路和断开还是很好去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万用表 短路和断开还是很好去别的

    万用表可以说很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