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云中的FPGA以及FPGA的内部结构

楼主(2020-12-07):
FPGA全称是“可编辑门阵列”(Field Programmable Gate Array),其基本原理是在芯片内集成大量的数字电路基本门电路存储器以及互连线资源,而用户可以通过对FPGA进行“编程”(烧写配置文件)来定义这些门电路的功能以及模块之间的连线。这种“编程”不是一次性的,你可以把FPGA设计成一个编解码器,只要更改配置文件,就可以变成一个CPU,这也是所谓的re-Configurable的概念。当然,FPGA在给我们提供了随意实现硬件电路的灵活性的同时,也要求设计者具有硬件设计的知识和能力。这一点和CPU,GPU的软件编程方法有很大的差别,或者说是有更高的应用门槛。

目前主要的FPGA芯片厂商是Xilinx和IntelAltera),AWS主要使用Xilinx的FPGA,MS则使用Intel的FPGA。在具体看FPGA的内部结构之前,我们还是通过对比来看看它的特点。

其实最近这种对比很多,我之前的文章也提到过。MS把CPU,GPU,FPGA和ASIC放在Flexibility VS Efficiency的角度进行对比,这个也是我们经常使用的方法。再次强调,灵活性(通用性)一定意味着效率的损失,反之亦然。

认为FPGA主要还是用在Evaluation(或者我们经常说的Inference)。而有趣的是,他们认为ASIC方案在Training和EvaluaTIon中都还是“under invesTIgaTIon”,好像把Google的TPU给忘了。

AWS给出了另外一个视角的比较,CPU为了实现最大的灵活和通用,芯片中的很大一部分芯片面积用来提供控制功能(也包括复杂的存储架构,比如Cache);而在GPU当中,用作运算的芯片面积比例大大提高,能够支持大规模的并行处理;而到了FPGA,已经没有预先定义的指令集概念,也没有确定的数据位宽。这些你都可以根据应用来自己设计。你可以设计一个只支持几条指令的处理器;也可以只设计数据通道和简单的控制逻辑,根本不用指令。

下图来自MS的讲座,对比了CPU和FPGA进行数据处理的特点。

CPU可以看作是一种时间计算模型,指令顺序进入,每条指令处理一定的数据。FPGA可以看作是空间计算模型,大量数据可以并行的进行处理。Deep Learning的处理,比如CNN的卷积运算,就是非常适合空间计算模型的例子。这一点我在之前的文章“深度神经网络的模型·硬件联合优化”中已有介绍。下面我们具体看看FPGA的内部结构。

FPGA中几个比较重要的基本模块包括(按照Xilinx的说法):

CLB(Configurable Logic Block):FPGA最基本的组成单元,可以实现基本的组合逻辑和时序电路。其中,LUT(Lookup Tables)是实现组合逻辑的部分,可以实现n个输入的任意组合逻辑运算(不同型号的FPGA有所不同,下图的例子中为6个输入)。而在CLB的输出位置,还有一个寄存器,提供时序电路的功能。

DSP Slice:是比CLB粒度更粗的运算单元,直接实现乘法,累加等功能。它比较类似与我们在DSP处理器中使用的MAC单元,如下图所示:

此外,一般FPGA中还提供片上Memory模块(Block RAM,UltraRAM),各种高速接口,IP和很多辅助电路。根据应用需求不同,有的型号的FPGA本身也是一个SoC,还集成了处理器核(比如ARM),甚至视频编解码等功能。在这里,我们观察CLB Flip-Flops,CLB LUT和DSP Slices的数量,以及memory的数量,基本就可以了解该FPGA的规模,也就是在这个FPGA上可以实现多大规模的数字电路。

网友:
在GPU当中,用作运算的芯片面积比例大大提高,能够支持大规模的并行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