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G 干扰MIC输入

楼主(2020-12-07):
    碰到个项目。4G在信号很低的情况下,增益会增大会干扰到MIC接收。然后能听到声音有滴滴的干扰。请问这个需要怎么解决

网友:
    咪头干扰,这个比较难搞。总体思路:1.原理做好EMI防护,加频段滤波2. PCB 注意线路和空间耦合路径 3,结构配合防护,防止空间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