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拼板设计对SMT生产效率有什么影响?

楼主(2020-12-07):
PCB拼板设计对SMT生产效率有什么影响?

网友:
    PCB拼板目的:

1、因PCB外形尺寸太小、不规则严重影响SMT加工生产效率
2、实现板材利用率最大化,减少成本 。
    3、降低生产难度,提高产品的良率。

网友:
    拼板设计方式有很多种,在新产品试制阶段有时候很难确定采用哪种拼板方式、拼板数量是最佳化的。PCB设计工程师根据产品特性(如产品结构限定、外设接口限高、限位等因素)在设计时优先满足产品的结构要求,其次就是在PCB制板和SMT加工过程中反馈板材利用率和生产效率提出的问题。

网友:
    SMT每条线体的机台配置组合不同,设备工程师在换线时平衡各机台的速度,印刷机、SPI锡膏检测速度、贴片速度、回流炉速度和炉后AOI检测速度,优化整条生产线全自动化高速生产,大大提高了机器利用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