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收音机里的压缩器和扩张器是干什么的,对音频信号的压缩和扩展怎么理解。

楼主(2020-12-07):
请教一下收音机里的压缩器和扩张器是干什么的,对音频信号的压缩和扩展怎么理解。

网友:
压缩扩展器简称压扩器,是同一传输方向上压缩器和扩展器的总称。压缩扩展器由压缩器和扩展器两部分组成,在载波机中通常应用在杂音电平较高的长距离电话通道上,用来提高通路的杂音防卫度,改善通话质量。

网友:
扩展器的作用则是把对方送来的已被压缩动态范围的话音信号加以扩展还原,例如将压缩后的2.8奈动态范围按1︰2关系进行扩展,则扩展后的动态范围又还原成5.6奈。

网友:
压缩扩展器的主要作用有以下四点: 1、抑制由于传输频率的提高而增大的明线线路串杂音,提高信号杂音比; 2、对于现有开放十二路载波的新8式、新4式等干线,可不作交叉程式上的修改,就能同杆开放多套高十二路载波设备; 3、抑制广播、导航等长波信号和其它外界信号频率的干扰; 4、抑制同一线对上开放的低十二路对高十二路的非线性串音,和本机群路过负荷而产生的路际非线性串音。 实践证明,在高十二路的通路中接入压扩器后,能提高串杂音防卫度17.4分贝(2奈)左右,从而保证了高十二路载波电路的传输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