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坛友,可以帮我看看,控制电源引脚FB的作用

楼主(2020-12-07):
EDA论坛的各位坛友,帮我看看,这个N沟道mos管作用是什么?这样也达不了控制输出电压的作用吧?

网友:
一般都是反馈功用  只是没有具体型号

网友:
明显电路图是错误的,实际电路肯定不是这样的

网友:
这个是分压调节电路,可以有上下电路分压得到适合输出电压,这个还是比较稳定的电源控制电路。

网友:
一般是主控IO口控制,核心电压可以降低功耗

网友:
GATE级置1,MOS打开输出电压等于(15K/(60K//60)+1)*FB=251V;GATE级置0,MOS关闭输出电压等于(15K/60K+1)*FB=0.9V。MOS管置1后输出电压能上升,提高核心供电电压,但是此电路参数不合理。

网友:
华为海思新一代PLC-IOT电力载波方案,单点距离2.4公里,我们从模块到系统,从硬件到软件,欢迎锤电136328132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