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写一个skill, 在每次打开allegro时自动加载skill文件啊?

楼主(2020-12-07):
    怎么写一个skill, 在每次打开allegro时自动加载skill文件啊?

网友A:
    如果要dk.scr文件适用所有项目,则做以下步骤
    a.把dk.scr文件保存在安装目录下
    D:\Cadence\SPB_Data\pcbenv\script
    b.env文件中增加如下语句
    Funckey dk replay D:\Cadence\SPB_Data\pcbenv\script\d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dk.scr文件适用所有项目,则做以下步骤
    a.把dk.scr文件保存在安装目录下
    D:\Cadence\SPB_Data\pcbe ...

    但是每次要输入命令加载啊,如果是自动加载呢

网友B:
    在你 allegro 安裝目錄 ex: E:\A16.6 ;  的 PCBENV 目錄下自己產生 Allegro.ilinit
    E:\A16.6\PCBENV\Allegro.ilinit
    內容如下
    setSkillPath(buildString(append1(getSkillPath()  "C:/pcbenv/skill")))
    load("aaa.il")
    load("ccc.il")
    load("eee.il")

    然後將 aaa.il ccc.il eee.il 放在 C:/pcbenv/skill 即可 (allegro 啟動時就會自動載入, 如果有error 也會show出來)

    支持你! 但版主要SKILL 叫 skill .........用*.SCR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你 allegro 安裝目錄 ex: E:\A16.6 ;  的 PCBENV 目錄下自己產生 Allegro.ilinit
    E:\A16.6\PCBENV\Alleg ...

    嗯嗯,是的,我知道这种方法。 我是想写一个skill,在ilinit里只加载这一个skill,就可以加载其他所有的skill.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嗯,是的,我知道这种方法。 我是想写一个skill,在ilinit里只加载这一个skill,就可以加载其他所有的ski ...

    给你提供部分源码,其实不难写
    foreach(skillPath getSkillPath()
          foreach(file getDirFiles(skillPath)
                ext = car(last(parseString(file ".")))
                when(ext == "il"   ; 文件后缀名
                      load(file)        ; 加载无密码的skill文件
                )
          )
    )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嗯,是的,我知道这种方法。 我是想写一个skill,在ilinit里只加载这一个skill,就可以加载其他所有的ski ...

    这个很简单:比如skill文件b.il  c.il  d.il放在skill默认路径下,在A.il文件里面写入以下三行代码:
    load("b.il")
    load("c.il")
    load("d.il")
    然后在allegro.ilinit文件里面写入load("A.il"),启动allegro后b c d这三个skill文件就会自动被加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你提供部分源码,其实不难写
    foreach(skillPath getSkillPath()
          foreach(file getDirFiles(ski ...

    你这个只能一次加载无密码的啊,有密码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很简单:比如skill文件b.il  c.il  d.il放在skill默认路径下,在A.il文件里面写入以下三行代码:
    lo ...

    试过,还是不能自动加载,要重新把写的这个加载skill 运用一次,才会加载其他的skill.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试过,还是不能自动加载,要重新把写的这个加载skill 运用一次,才会加载其他的skill.

    不需要,一直使用的方法,除非你说的有误或者没能理解我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需要,一直使用的方法,除非你说的有误或者没能理解我的意思!

    能不能看看你的编码,估计我的编码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只能一次加载无密码的啊,有密码的呢

    源码都给你了自己改下程序就行了啊官方提供的 sklangref.pdf
    就有介绍 load 这个函数功能

网友:
    fanyskill发过这样的教程

网友(2022-01-31):
    axlCmdRegister("Reload_Skill" 'Reload_Skill)
    procedure(Reload_Skill()
    load("MyToolbarChs.iltemp" "")
    load("MyLayer.il" "")
    load("Mycolor.il" "")
    )

    Reload_Skill()

    最后这句是让前面的跑起来,很关键

网友:
    发帖重复,删除。。。

网友E:
    自用的代码。供参考。可以加载所有il和ile,但ile需要手动录入(无法避免!)

    1. ;additional skill path be added here. one path for one line.
    2. setSkillPath(append1(getSkillPath() "D:/il" ))
    3. setSkillPath(append1(getSkillPath() "D:/allegro_skill"))
    4. ;load all the files of skill path.
    5. foreach(dir cdr(getSkillPath())        ;;use cdr to void duplicated loading
    6.         when(files = rexMatchList(".*\\.il$" getDirFiles(dir))
    7.                 printf("Loading Skill files from %L\n" dir)
    8.                 foreach(file files
    9.                         printf("loading: %s\n" file)
    10.                         load(strcat(dir "/" file))
    11.                 )
    12.                 printf("\n")
    13.         )
    14. )
    15. ;TO ADD
    16. ;encrypted files ADD here.
    17. foreach(file `(
    18.                 ("mytools.ile" "deargds")
    19.                 ("align_text.ile" "deargds")
    20.                 ("ps_DanglingObjects.ile" "www.pcbskill.com")
    21.                 ("x_cline2shape.ile" "www.eda365.com")
    22.                 ("x_align_via.ile" "www.eda365.com")
    23.                 ("x_mc_ro_text.ile" "www.eda365.com")
    24.                 ("cline_segs_cut.ile" "www.allegro-skill.com")
    25.                 ("route_keepout_pad.ile" "sylar")
    26.                 ("ch_via_net.ile" "www.allegro-skill.com")
    27.                 ("x_check_line90.ile" "www.eda365.com")
    28.                 ("set_grids.ile" "www.allegro-skill.com")
    29.         )
    30. ;load encrypted files.
    31.         printf("loading: %s\n" car(file))
    32.         load(car(file) cadr(file))
    33. )

网友F(2023-04-18):
引用 网友E:
    自用的代码。供参考。可以加载所有il和ile,但ile需要手动录入(无法避免!)

    我的p004版本用这个加载直接报错崩溃,是需要打补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p004版本用这个加载直接报错崩溃,是需要打补丁吗?

    你先把文件删掉。看报不报错。
    然后再新建文件,一段一段加。看还报不报错。
    就能知道是什么问题了。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thread-668527-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