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很容易忽略的Linux计算机组成知识

楼主(2020-12-07):
1、 南北桥:整个主板上面最重要的就是芯片组了!而芯片组通常又分为两个网桥来控制各组件的沟通, 分别是:(1)北桥:负责链接速度较快的 CPU、主存储器不显示适配器等组件;(2)南桥:负责连接速度较慢的周边接口, 包括硬盘、USB、网绚卡等等。

        2、倍频,外频与超频:外频指的是 CPU 不外部组件迚行数据传输时的速度,倍频则是 CPU 内部用来加速工作效能的一个倍数, 两者相乘是 CPU 的频率速度。以 Intel Core 2 Duo E8400 CPU 来说,他的频率是 3.0GHz, 而外频是 333MHz,因此倍频就是 9 倍啰!(3.0G=333Mx9, 其中 1G=1000M)。超频指的是: 将 CPU 的倍频或者是外频透过主板癿设定功能更改成较高频率的一种方式。但因为 CPU 的倍频通常在出厂时已绊被锁定而无法修改, 因此较常被超频的为外频。举例来说,像上述 3.0GHz 的 CPU 如果想要超频, 可以将他的外频 333MHz 调整成为 400MHz,但如此一来整个主板的各个组件癿运作频率可能都会被增加成原本的 1.333 倍(4/3), 虽然 CPU 可能可以到达 3.6GHz,但却因为频率以非正常速度,故可能会造成当机等问题。

        3、DRAM 根据技术的更新又分好几代,而使用上较广泛的有所谓癿 SDRAM 不 DDR SDRAM 两种。 这两种内存癿差别除了在于脚位不工作电压上的不同之外,DDR 是所谓的双倍数据传送速度(Double Data Rate), 他可以在一次工作周期中进行两次数据的传送,感觉上就好像是 CPU 的倍频啦! 所以传输频率方面比 SDRAM 还要好。新一代癿 PC 大多使用 DDR 内存了。 下表列出SDRAM 与DDR SDRAM的型号不频率及带宽之间的关系。

        4、双通道设计:由于所有的数据都必须要存放在主存储器,所以主存储器的数据宽度当然是越大越好。 但传统的总线宽度一般大约仅达 64 位,为了要加大这个宽度,因此芯片组厂商就将两个主存储器汇整在一起, 如果一支内存可达 64 位,两支内存就可以达到 128 位了,这就是双通道的设计理念。如上所述,要使用双信道的功能你必须要安插两支(或四支)主存储器,这两支内存最好连型号都一模一样比较好, 这是因为启动双信道内存功能时,数据是同步写入/读出这一对主存储器中,如此才能够提升整体的带宽啊! 所以当然除了容量大小要一致之外,型号也最好相同啦!
        5、显示适配器:显示适配器又称为 VGA(Video Graphics Array),他对于图形影像癿显示扮演相当关键的角色。 一般对于图形影像的显示重点在于分辨率不颜色深度,因为每个图像显示的颜色会占用掉内存, 因此显示适配器上面会有一个内存的容量,这个显示适配器内存容量将会影响到最终你的屏幕分辨率不颜色深度的喔!除了显示适配器内存之外,现在由于三度空间游戏(3D game)不一些 3D 动画的流行,因此显示适配器的『运算能力』越来越重要。 一些 3D 的运算早期是交给 CPU 去运作的,但是 CPU并非完全针对这些3D 来进行设计的,而 CPU 平时已经非常忙碌了呢!所以后来显示适配器厂商直接在显示适配器上面嵌入一个 3D 加速的芯片,这就是所谓的 GPU 称谓的由来。显示适配器主要也是透过北桥芯片与CPU、主存储器等沟通。如前面提到的,对于图形影像(尤其是 3D游戏)来说, 显示适配器也是需要高速运算的一个组件,所以数据的传输也是越快越好!因此显示适配器的规格由早期的PCI 导吐 AGP,近期 AGP 又被 PCI-Express 规格所取代了。

网友:
    Linux计算机组成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