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的ODT信号的作用

楼主(2020-12-08):
DDR的ODT信号的作用
ODT(On Die Termination),片端接其实就是将端接电阻集成在芯片内部
一个DDR通道,通常会挂接多个Rank,这些Rank的数据线、地址线都是共用;数据信号依次传递到每个Rank,到达线路末端,波形会有反射,从而影响到原始信号因此需要加终端电阻吸收。
片上端接ODT 通过芯片的ODT 管脚,使得内存控制器可以独立打开或关闭每个SDRAM上的DQ DQ S DM 信号的端接电阻,(地址、命令、控制信号没有ODT功能)让这些信号在终端电阻消耗完,防止这些信号电路上形成反射,进而增强信号完整性。也就是说通过控制读写周期,以及Active Standby 状态下各SDRAM 的端接情况,可以很好地改善信号质量。
ODT 的端接方式跟戴维南端接(见图1) 一样,在传输线上通过一个上拉电阻接到VDDQ ,通过一个下拉电阻接地。因为上下拉端接形成了直流通路,所以ODT 开启后会增加功耗,这也是LPDD R2/3 没有或一般不开启ODT 的一个原因。
图1 戴维南端接电路
ODT有如下优点:
1. 去上端接电阻,节省成本;
2. 节省布线空间,使整体设计更加简洁;
3. 内部ODT控制比板上端接电阻减少内存的延迟等待时间,提升内存的工作频率。
什么只有数据信号才有ODT功能:
1. 数据信号为双向传输其他信号为单线传输,所以ODT功能不只是颗粒才有,主控芯片上也会有;
2. 数据信号的数据率高,对信号质量的要求更高;
3. 双向传输的外部端接无法确定该放在发送端还是中间还是接没有合适位置,只有通过动态的ODT调整才能保证双向的信号质量而且数据信号线多,外部端接占空间,所以ODT应运而生

网友(2021-05-11):
    来学习一下了

网友(2022-01-26):
    学习了,感觉说的很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