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电子产品制造的PCB设计元素有什么?

楼主(2020-12-07):
影响电子产品制造的PCB设计元素有什么?

网友:
    SMT制造设备对PCB的设计要求主要包括:PCB图案,尺寸,定位孔,夹紧边缘,MARK,面板走线等。

网友:
    PCB设计尺寸必须符合贴片机的最大和最小尺寸要求

网友:
    为了提高制造效率,可以将具有相同或不同形状的多个小型PCB组合在一起以形成面板。对于某些具有双面的PCB,可以将顶侧和底侧设计成一个面板,这样可以生产出模板,从而可以降低成本。此方法还有助于减少顶侧和底侧的移位时间,从而提高制造效率和器件利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