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ADS建立过孔EM模型相关问题

楼主(2020-12-07):
ADS via designer建立过孔模型时,在Feeds标签页需要输入传输线Line Length这个参数。若将过孔模型和传输线模型都放入链路仿真时,过孔模型是否已经包含了传输线的仿真数据也就不需要再放置传输线模型了呢?

网友A:
    以前也纠结过这个问题   后来我个人觉得既然是VIA 参数的设置,和线长又有什么关系呢  ,所以在整体链路时 传输线还是要有的  ,个人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也纠结过这个问题   后来我个人觉得既然是VIA 参数的设置,和线长又有什么关系呢  ,所以在整体链路时  ...

    你的意思是在过孔EM模型建立时可以将Line Length设为0mil,然后在传输线中设置Line Length?

网友:
    可以在过孔模型中包含要连接到过孔上的线长,这样全链路仿真时可以不再放置传输线模型了,这里的线长最好不要设为0,会有自激现象。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在过孔EM模型建立时可以将Line Length设为0mil,然后在传输线中设置Line Length?

不是哦,可以设置小点,在总线上减去,我是这样做的,如果这里设置长度很长 ,仿真时间会长 ,个人观点

网友:
    楼主装的是ADS哪个版本 Via Designer扫描有没有报错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