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G3525做了一款DC-DC推挽电源 18-36VDC输入,24VDC输出。发现MOS管和整流二极管...

楼主(2020-12-07):
用SG3525做了一款DC-DC推挽电源 18-36VDC输入,24VDC输出。发现MOS管和整流二极管发热严重,想请教各位大神帮忙看看,非常感谢!

网友:
个人意见,如有不对的还望指教!
1、3525在33千赫兹时直接可以驱动3对3205,你这里如果只有一对4310,3525完全可以直接驱动,不用另加图腾驱动,8050-8550图腾比3525强不了多少。3525的11脚对4310栅极接一个10欧欧电阻,4310栅极对地接一个10-20千欧的电阻就可以,14脚同样驱动另外一个4310。
2、D8、D9二极管应该用快恢复二极管。
3、U5是运放吗?如果这里是做过载过流保护,那这里原理上还不对,U5的3脚与4脚可能接反了,然后运放要结成倍数放大,3脚与1脚接电阻组成倍数放大,如果电流取样电阻接到地端,电路要好设计一些,取样电阻接正极,我也不太懂后面的运放和比较器要怎么接。
不知道你的电路输出电流是多大的,管子热就是驱动可能有问题,二极管热可能是电流太大,如果有个2安的电流,二极管肯定是会热的,可以加散热片,或换220封装的快恢复二极管,选用压降小的肖特基二极管发热会减小。
不知道你的频率是多少,有条件可以测下驱动波形,反馈那里可以用电阻分压,就可以不用稳压二极管。3525的16脚对地最好有个104的电容。

网友:
华为海思新一代PLC-IOT电力载波方案,单点距离2.4公里,我们从模块到系统,从硬件到软件,欢迎锤电13632813280

网友(2021-04-09):
楼主,你好,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能不能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