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把版图导进去之后不知道怎么去仿真。

楼主(2020-12-07):
请教大神,小弟新接触信号完整性,随意地画了几根线,想仿真一下他们的S参数,但是把版图导进去之后不知道怎么去仿真,非常感谢!

网友:
你用的什么软件?

网友:
    一般来说都是设置叠层、选择要仿真的信号、设置端口和扫描频率,执行仿真,电巢学堂的《信号完整性仿真实训营》有手把手教学视频课程,欢迎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