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看design rule时,经常遇到OPC,这个OPC到底是指什么啊,如何理解?

楼主(2020-12-07):
    在看design rule时,经常遇到OPC,这个OPC到底是指什么啊,如何理解?
例如在SR_DPO layout Rules中,SR_DPO is used for dummy poly ,and it is a tape-out repuired layer and will be OPC treatment. 我已经查看了一些资料,还是不能很好的理解OPC。

网友:
    OPC : optical proximity correction 光学临近矫正,  和PSM 配合使用的就是对tapeout的pattern做一些光学矫正,让更加DFM 话,成品率更高,在.18um以下是必须的。

网友:
    SR_DPO 就是smaller type dummy poly, 和DPO(标准dummy poly)配合使用,要做些opc处理,  都是工艺上的事情, 也不用多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