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gerber的时候,孔表转不出去?

楼主(2020-12-07):
    见图,怎么解决

网友A:
    在Drill Drawing层添加个文本”.legend”

网友B:
    AD17及早期版本:菜单Design/Board Layers & Colors, 标签页View options
    AD19:View/Panels/View Configuration
将convert special strings的勾去掉

网友:
    在place-drill table先放置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Drill Drawing层添加个文本”.legend”

    我这个是加了的,就是显示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17及早期版本:菜单Design/Board Layers & Colors, 标签页View options
    AD19:View/Panels/View C ...

能放个图么, 我是AD20的 没找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放个图么, 我是AD20的 没找到

因为我手上没有软件,百度搜的,你找找。
虽然你的PCB里是这么显示的,但是导gerber时是可以导出钻孔表的。

网友:
    增加.Legeed其它取消

网友:
    学习一下,没遇到过

楼主:
    好像还不行

网友:
    那只是在PCB里的效果,当你导gerber时,是能导出钻孔表的,所以无需理会。
    如果你觉得看着不舒服,那就不要用.legend的方法,用菜单place->drill table的方法。

网友C:
    用CAM350导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CAM350导入看看

我是Ad导不出分孔图

网友:
    AD中只需要添加导孔径的那字符,在AD中是看不到实际的图表的,需要在CAM350中查看。

网友A:
    AD16以上似乎不识别这个“.Legend”命令了,需要手动放置,如图选项

楼主(2021-02-05):
引用 网友A:
    AD16以上似乎不识别这个“.Legend”命令了,需要手动放置,如图选项

这个方法最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