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时钟的问题

楼主(2020-12-07):
请教,时钟线上接上拉电阻R10和接R9及C27的原因是什么呢?

网友:
    只是担心,其实没用

网友A:
    上拉电阻R10是为了保证上电瞬间Clock有一个固定电平;而下拉R9和C27是AC termination。只是一般用50ohm + 100pF的组合,不明白图中为什么用10k+100pF。原理图也注释了,这几个阻容实际没有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拉电阻R10是为了保证上电瞬间Clock有一个固定电平;而下拉R9和C27是AC termination。只是一般用50ohm + 100pF的组合,不明白图中为什么用10k+100pF。原理图也注释了,这几个阻容实际没有焊接。

    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