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原理图页面四周的图框如何设置

楼主(2020-12-08):
    如题,如何在cadence的原理图里添加四周的图框。
    之前一直有这个图框的,最近突然发现导出PDF后四周没有图框了,原理图里也没有了,不知道做了什么操作,请问该如何设置才能调出来?

    屏幕截图 2020-12-08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设置图纸大小 A4 A3这种吧

网友A:
    输出pdf有 print 和export两种方式的
    export方式的pdf有边框的 print打印的pdf也有边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pdf有 print 和export两种方式的
export方式的pdf有边框的 print打印的pdf也有边框的

我就是直接print输出的Export也试了,但是有的时所有页面都没有图框有的是只有第一页有图框,这个可以再哪里设置呢?

楼主:
这个不是设置纸张大小和栅格点间距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是设置纸张大小和栅格点间距吗?

照图,公制时把2.54设置上就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照图,公制时把2.54设置上就有了

这样设置确实可以,新建页面就会有图框了,感谢。

    补充:已经建好的图纸,在设计文件列表中选中页面,单击右键,选择“Schematic Page Properties”再设置2.54即可

网友(2022-06-22):
其实就是修改楼上说的那俩2.54的值就可以,你可以更大,就会更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