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同的网络连在一起进行DRC检查时为什么不会报错短路?

楼主(2020-12-08):
为什么相同的网络短路,怎么不会报错的,DRC检查也不会报错

设置里面的在线DRC也开着

网友:
。。。相同的网络不就是要互连到一起吗,没看懂楼主想问的问题

网友:
太搞笑了吧,相同的网络怎么会报短路呢

网友A:
楼主没有设置同网络的间距规则吧?那就当然没有DRC了!

屏幕截图 2020-12-08

反对!: 3.0
反对!: 3
3DG100, 3DR10 怎會是相同網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没有设置同网络的间距规则吧?那就当然没有DRC了!

这个规则怎么设置呢???除了你,其他人都不懂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规则怎么设置呢???除了你,其他人都不懂我

如图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