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线一般都需要等长如果实在在LAYOUT中有困难实现,是否有其他补救措施?

楼主(2020-12-08):
差分线一般都需要等长如果实在在LAYOUT中有困难实现,是否有其他补救措施?0 V3 b, ^! U$ D( u  r

网友:
    没图没真相的,

网友:
    差分还能补救吗?

网友:
    板子上如果要走差分,那应该是先把差分走了再走其他线吧

网友:
    可以通过走蛇形线来解决等长的问题,现在大多数的PCB软件都可以自动走等长线,很方便。

网友(2021-02-10):
    如果是自己公司的,那个时序差可以在调试的时候用软件来解决,如果是客户那边自己调试,那最好就在做板的时候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