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的thumb指令中的POP和PUSH指令

楼主(2020-12-08):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PUSH和POP指令。低寄存器和可选的LR进栈以及低寄存器和可选的PC出栈。

        指令格式:如果是16位的thumb指令,那么PUSH指令格式就是{7‘b1011010,LR,reglist}

        reglist就是八位的,哪一位上为1就说明把那一个号数的通用寄存器PUSH到栈里面。如8’11000000就是把第一和第二个通用寄存器放入栈中。同理,POP就是把相应的寄存器的值出栈赋给通用寄存器还有PC。

       PUSH {reglist}
       POP {reglist}
       PUSH {reglist,LR}
       POP {reglist,PC}
       其中:reglist:低寄存器的全部或其子集。括号是指令格式的一部分,它们不代表指令列表可选。列表中至少有1个寄存器。Thumb堆栈是满递减堆栈,堆栈向下增长,且SP指向堆栈的最后入口。寄存器以数字顺序存储在堆栈中。最低数字的寄存器存储在最低地址处。POP {reglist,PC}这条指令引起处理器转移到从堆栈弹出给PC的地址,这通常是从子程序返回,其中LR在子程序开头压进堆栈。这些指令不影响条件码标志。
指令示例:
       PUSH {R0,R3,R5}
       PUSH {R1,R4-R7}
       PUSH {R0,LR}
       POP {R2,R5}

       POP {R0-R7,PC}

了解了之后我们就可以用verilog写一个POP和PUSH指令的实现。

       首先定义好栈:

        reg [15:0]stack[255:0];//这个栈是256个大小为16位的寄存器组成。

        reg [15:0]SP;                //这就是堆栈指针,指向栈顶

       具体实现的时候当每次要POP的时候计算为1的个数,然后SP相应减多少。PUSH的时候就加。这样就实现了POP和PUSH指令。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