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解微分方程组

楼主(2020-12-08):
用Matlab解如下图的微分方程组:我用的是dsolve语句。
这个微分方程组中除了I,都是常数。而I则是一个变量,随着循环会不断改变。
但是我发现dsolve语句解微分方程组,好像不能含有变量。
所以想请问各路大神,我该如何使用Matlab解上图的微分方程组。
我编写的程序如下:
c(1)=0.1;
aa=17.26873*c(1)-3.04292;
bb=1.08304*c(1)-0.12098;
cc=0.09918*c(1)^(-0.43023);
z=0.05;
i=aa+bb*exp(cc*z);
[x y]=dsolve('Dx=-(7.253*10^(-4)*i+9.968*10^(-6))*x+(0.009485-9.968*10^(-6))*y+9.968*10^(-6),Dy=7.253*10^(-4)*i*x-(0.009485+1.703*10^(-8)*i)*y','x(0)=1,y(0)=0','t');

网友:
Support for character vector or string inputs will be removed in a future release. Instead, use syms to declare variables and replace inputs such as dsolve('Dy = y') with syms y(t); dsolve(diff(y,t) == y).

网友:
最好尽量避免使用i(单位虚数)这样的MATLAB已经内置了其他用法的变量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