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D PCB中相同网络的铺铜无法连接怎么办?

楼主(2020-12-08):
在AD PCB中相同网络的铺铜无法连接怎么办?0 m+ b/ f5 k. @& }

网友:
    选择正确的敷铜连接方式:pour over all same net objects

网友:
    规则中间距是否合理,例如管脚之间的间距只有15mil,但是布线间距是20,这种情况是不会铺铜的,2选择的铺铜模式是否正确?

网友:
    如果是GND的话就加过孔

网友:
    设置铜皮相同网络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