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适配器可以给蓄电池充电吗

楼主(2020-12-08):
电源适配器可以给蓄电池充电吗

网友:
 电源适配器电压是稳压的,并且有过流保护电路。即便时电压相符,在开始充电时,由于蓄电池放电后,电压很低,充电电流将会很大,使得电源保护,充电中断。没有过流保护的适配器,因为电流大发热甚至烧毁。而充电到一半,适配器电压不会再上升,停止在适配器稳压的电压上,使得电池不能充满。如,12伏的电源适配器就会停止在12伏,而12伏蓄电池充满电,电压一般要达到14.5伏左右。
  蓄电池如果是12V的则需要用稍大于12V的充电器,一般用14V~14.5V。如果电源适配器电压匹配的话可以给蓄电池充电。
  对于电流倒是没太大的要求。只要不太高就行。低点的话也是可以的,电池充电的快慢取决于充电器的输出电流。小电流充电电池寿命会更长。
  电源适配器可以给锂电池充电吗?

  电源适配器可以给锂电池充电,但是充不满。3串锂电池充满电需要12.6V才行,最好是用一个专用充电器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