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OptiSystem和MATLAB联合仿真介绍及使用

楼主(2020-12-08):
    系统环境:Win10系统

    软件版本:OptiSystem 7.0、MATLAB 2017a

    在OptiSystem的器件库中有一个MATLAB Library(即Matlab组件库),MATLAB组件库中含有MATLAB component(MATLAB组件)、MATLAB Filter(电滤波器)、MATLAB Optical Filter(光滤波器)。MATLAB Component如图1所示。

    图1. MATLAB Component

    有的仿真需要通过MATLAB程序对信号进行处理,然后将处理后的信号嵌入到OptiSystem的Project中,再通过OptiSystem完成最后的仿真和观测。

    首先双击MATLAB Component,进入图2所示界面,在Main选项卡中有两个比较重要的参数,一个是Load Matlab(加载/启动Matlab),勾选value那一栏的方框表示加载Matlab;另一个是Matlab search path(Matlab搜索路径),直接点击value那一栏的参数没有反应,需要Mode那一栏的Normal,选择Script,如图3所示。

    图2. MATLAB Component Properties

    图3.

    界面会变成图4,点击S字样的标志。

    图4.

    会弹出一个对话框,如图5所示。填入Matlab程序所在的路径,然后点击OK

    图5. Parameter Script Editor

    可以看到Matlab search path参数的Value那一栏已经发生了变化,然后点击OK

    图6. MATLAB Component Properties

    最后,在Optisystem中点击点击运行(),可以看到OFDM modulator...Completed successfully.即表示MATLAB Component运行成功。(MATLAB Component被重命名为OFDM modulator)。

    图7. Calculate

网友:
    每一步都很详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