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电压、大电流电机驱动芯片L298N封装详解

楼主(2020-12-08):
    L298N是ST公司生产的一种高电压、大电流电机驱动芯片。该芯片采用15脚封装。主要特点是:工作电压高,最高工作电压可达46V;输出电流大,瞬间峰值电流可达3A,持续工作电流为2A;额定功率25W。内含两个H桥的高电压大电流全桥式驱动器,可以用来驱动直流电动机和步进电动机、继电器线圈等感性负载;采用标准逻辑电平信号控制;具有两个使能控制端,在不受输入信号影响的情况下允许或禁止器件工作有一个逻辑电源输入端,使内部逻辑电路部分在低电压下工作;可以外接检测电阻,将变化量反馈给控制电路。使用L298N芯片驱动电机,该芯片可以驱动一台两相步进电机或四相步进电机,也可以驱动两台直流电机。
简要说明: 一、尺寸:80mmX45mm 二、主要芯片:L298N、光电耦合器 三、工作电压:控制信号直流5V;电机电压直流3V~46V(建议使用36伏以下) 四、最大工作电流:2.5A 五、额定功率:25W 特点:1、具有信号指示。 2、转速可调 3、抗干扰能力强 4、具有过电压和过电流保护 5、可单独控制两台直流电机 6、可单独控制一台步进电机 7、PWM脉宽平滑调速 8、可实现正反转

    9、采用光电隔离

    L298N的原理图:

    注意::模块的内带稳压芯片可以输出5V,可以给单片机供电但供给驱动模块的外部电压或电池电压要高于6V(。(上图模块的上图模块的+5V GND 供单片机供电供单片机供电)) IN1 IN2 IN3 IN4 分别与单片机IO口相连口相连。。 只要置相应单片机IO IN1 =0 ; IN2=1 对应电机即可正转 IN1 =0 ; IN2=0 对应电机即可反转 同理同理:: IN3 =0 ; IN4=1 对应电机即可正转 IN3 =0 ; IN4=0 对应电机即可反转。

    模块接线方法:IN1-IN4接单片机, ENA,ENB可以用跳线帽选择直接接高电平或者用单片机控制, 机控制,IN1-IN4IN1-IN4IN1-IN4提供提供提供44个跳线帽选择是否接上个跳线帽选择是否接上10K10K的上拉电阻,OUT1-OUT2接直流电机接直流电机11,OUT3-OUT4接电机2,VCC VCC,,GND分别接电池盒正负极,当VCC电压大于6V时, 时,+5+5+5为输出,可以方便给为输出,可以方便给为输出,可以方便给5V5V的单片机供电,当VCC电压小于电压小于6V6V时,需拔掉需拔掉5V_EN5V_EN跳线帽跳线帽,,外部给+5 +5提供一个提供一个提供一个5V5V电压保证电压保证298N298N芯片的正常工作

网友:
    具有过电压和过电流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