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种封装,引脚间距是固定的吗,这些QFP,LQFP,TQFP相互之间的封装尺寸一样吗

楼主(2020-12-08):
同一种封装,引脚间距是固定的吗,这些QFP,LQFP,TQFP相互之间的封装尺寸一样吗,相同引脚个数的这些封装可不可以通用,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

网友:
封装尺寸不一样,否则就不会命名区分了。引脚宽度,引脚间距都不太一样。自己可以在网上搜索下封装信息,看下图就明白了https://www.szlcsc.com/info/161.html
不同封装的能允许的功耗不太一样

网友:
    QFP(Quad Flat Package)为四侧引脚扁平封装,是表面贴装型封装之一,引脚从四个侧面引出呈海鸥翼(L)型。

网友:
    无论是LQFP,TQFP和QFP,不同的引脚数,可以有几种不同的封装尺寸。

网友:
    尺寸大小有区别

网友:
    我的问题是qfp28
    Pin封装都可以共用?比如我也有三家不同芯片都是这个封装名字,是不是可以共用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