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Verilog HDL仿真激励的产生介绍

楼主(2020-12-08):
    一、变量初始化

    变量初始化的基本原则为:可综合代码中完成内部变量的初始化,Testbench中完成可综合代码所需的各类接口信号的初始化。

    初始化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通过initial语句块初始化;另一种是在定义时直接初始化。

    当initial语句块中有多条语句时,需要用begin…end或者fork…join语句。

    直接初始化,如:reg [7:0] cnt = 8'b00000000;

    二、时钟信号的产生

    1、普通时钟信号:

    a. 基于initial语句的方法:

    parameter clk_period = 10; reg clk; initial begin clk = 0; forever #(clk_period/2) clk = ~clk; end

    b. 基于always语句的方法:

    parameter clk_period = 10; reg clk; initial clk = 0; always #(clk_period/2) clk = ~clk;

    2、自定义占空比的时钟信号:

    parameter High_time = 5,Low_time = 20; // 占空比为High_time/(High_time+Low_time) reg clk; always begin clk = 1; #High_time; clk = 0; #Low_time; end

    3、相位偏移的时钟信号:

    parameter High_time = 5,Low_time = 20,pshift_time = 2; // 相位偏移为360*pshift_time/(High_time+Low_time) reg clk_a; wire clk_b; always begin clk_a = 1; #High_time; clk_a = 0; #Low_time; end assign #pshift_time clk_b = clk_a;

    4、固定数目的时钟信号:

    parameter clk_cnt = 5, clk_period = 2; reg clk; initial begin clk = 0; repeat(clk_cnt) #(clk_period/2) clk = ~clk; end

    三、复位信号的产生

    1、异步复位信号:

    parameter rst_repiod = 100; reg rst_n; initial begin rst_n = 0; #rst_repiod; rst_n = 1; end

    2、同步复位信号:

    parameter rst_repiod = 100; reg rst_n; initial begin rst_n = 1; @(posedge clk) rst_n = 0; #rst_repiod; rst_n = 1; end

    四、数据信号的产生

    数据信号的产生主要有两种形式:一、初始化和产生都是在initial块中进行;二、初始化在initial语句中完成,而产生却在always语句块中完成。前者符合不规则数据序列,并且要求长度较短;后者适合具有一定规律的数据序列。

网友:
    数据信号的产生主要有两种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