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知含有9个微分的微分方程组,带参数,根据已知数据,拟合曲线,得参数最优解

楼主(2020-12-08):
    % syms s(t) e(t) i1(t) p(t) h(t) f(t) iph(t) %定义符号变量
yms Beta IoTa Beta_2 Kappa Rho_1 Rho_2 Gamma_a Gamma_i Gamma_r Delta_i Delta_p Delta_h 希腊字母参数
    N = 11000000/250;
%dS/dt
    dy(1)=-Beta*(y(3)/N)*y(1)-Iota*Beta*(y(6)/N)*y(1)-Beta_2*(y(4)/N)*y(1);
    %dE/dt
dy(2)=Beta*(y(3)/N)*y(1)+Iota*Beta*(y(6)/N)*y(1)+Beta_2*(y(4)/N)*y(1)-Kappa*y(2);
    %dI/dt
    dy(3)=Kappa*Rho_1*y(2)-(Gamma_a+Gamma_i)*y(3)-Delta_i*y(3);
    %dP/dt
    dy(4)=Kappa*Rho_2*y(2)-(Gamma_a+Gamma_i)*y(4)-Delta_p*y(4);
    %dA/dt
dy(5)=Kappa*(1-Rho_1-Rho_2)*y(2);
%dH/dt
dy(6)=Gamma_a*(y(3)+y(4))-Gamma_r*y(6)-Delta_h*y(6);
    %dR/dt
dy(7)=Gamma_i*(y(3)+y(4))+Gamma_r*y(6);
%dF/dt
dy(8)=Delta_i*y(3)+Delta_p*y(4)+Delta_h*y(6);%
    %d(I+P+H)/dt
    dy(9)=dy(3)+dy(4)+dy(6);
%y(9)数据
    y9data1 = [6,  12,  19,  25,  31,  38,  44,  60,  80,  131,  131,  259,  467,  688,  776 ...,
         1776,  1460,  1739,  1984,  2101,  2590,  2827,  3233,  3892,  3697,  3151 ...,
         3387,  2653,  2984,  2473,  2022,  1820,  1998,  1506,  1278,  2051,  1772 ...,
             1891,  399,  894,  397,  650,  415,  518,  412,  439,  441,  435,  579,  206 ...,
             130,  120,  143,  146,  102,  46,  45,  20,  31,  26,  11,  18,  27,  29,  39,  39];
    %y(8)数据
y8data1= [0,  0,  0,  0,  0,  0,  0,  0,  4,  4,  4,  8,  15,  15,  25,  26,  26 ...,
        38,  43,  46,  45,  57,  64,  66,  73,  73,  86,  89,  97,  108,  97,  254 ...,
        121,  121,  142,  106,  106,  98,  115,  118,  109,  97,  150,  71,  52,  29 ...,
    44,  37,  35,  42,  31,  38,  31,  30,  28,  27,  23,  17,  22,  11,  7,  14 ...,
        10,  14,  13,  13];

网友:
    不怎么了解,有待学习

网友:
    这是让我们看你写的程序呀

网友A:
    你这个看着应该属于微分方程拟合问题吧,不知道t数据在哪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看着应该属于微分方程拟合问题吧,不知道t数据在哪儿?

是的,t=1:1:66.我在网上收了很多相关数据,目前找到很多拟合的方法,但就对这个微分方程组难处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t=1:1:66.我在网上收了很多相关数据,目前找到很多拟合的方法,但就对这个微分方程组难处理

用1stOpt试试,应该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