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4时钟串的电阻电容接地还是接电源好?起什么作用?

楼主(2020-12-08):
DDR4时钟串的电阻电容接地还是接电源好?起什么作用?电阻值多少合适?" J# w  A4 W& A# G0 @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电阻是作为终端匹配,,电容作为共模滤波,就看你PCB设计时参考面是GND还是电源了,是那个就接那个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