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XI平台怎么满足ST-Ericsson芯片?

楼主(2020-12-08):
PXI平台怎么满足ST-Ericsson芯片?

网友:
在智能手机与平板电脑的半导体开发方面,ST-Ericsson是业界的领导厂商。我们在全球都设有开发与测试中心以及多个特性记述实验室,可完整 地测试与验证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的射频元件/平台。 这些平台包含多种无线电,例如GPS、蓝牙、3G、4G等规格,这一系列的平台测试作业包含了近800,000次测量。

网友:
ST-Ericsson芯片本身极为复杂,因此就需要验证实验室能够满足多种射频标准,且达到严格测试的效能需求。就算只是连接这些芯片,也需要多种标准与自定制数字协议。 然而,射频分析仪、发生器、数字波形发生器等传统箱型仪器体积庞大又昂贵,且其灵活度无法满足ST-Ericsson的需求。

ST-Ericsson的测试工程师因此选用了PXI平台来取代传统箱型仪器。 他们选择了NI FlexRIO与不同的数字标准,例如串行外设接口(SPI)和内置集成电路(I2C),进行通信。即便目前市面上的数字适配器模块不能够满足需求,工程师也可快速开发自己的适配器模块,无需担心电脑后端以及FPGA通信功能。 针对射频测试,ST-Ericsson选用了高性能的NI PXIe-5665矢量信号分析仪,它具备软件定义的特性,并可与NI LabVIEW工具包兼容,满足所有无线标准。

网友:
成本

先前的解决方案
PXI解决方案
提升程度
射频分析仪 + 软件
$98,000 USD
$34,999 USD
2.8倍
射频生成器 + 软件
$94,000 USD
$28,999 USD
3.2倍
总体成本
$192,000 USD
$64,000 USD
3倍

测试时间

先前的解决方案
PXI解决方案
提升程度
WCDMA ACP
400 ms
30 ms
15倍
LTE EVM
1.2 s
390 ms
3倍
总时间 (800,000次测量)
3天
8小时
10倍
总的来说,相较之前的解决方案,PXI系统速度提升了十倍,而成本是之前的三分之一。PXI平台的灵活性,能够适应各种不同的数字和射频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