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N4148的D0-214AC封装怎么画啊!

楼主(2020-12-08):
    画1N4148贴片封装(LL4148  MELF封装)时,中间的三角形箭头怎么加上去的,也就是制成板子后,板子上面显示的那个箭头,代表正负极方向的。

网友A:
    为什么一定要在中间呢?为什么一定要是三角形呢? 你可以放在二极管的一端,你可以用一个圆点来标识。

    bow

网友:
    这些标准封装网上down,有的是,不用自己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一定要在中间呢?为什么一定要是三角形呢? 你可以放在二极管的一端,你可以用一个圆点来标识。

楼主肯定是刚刚接触封装,对新手有点耐心对吧!!!

网友:
    可以把外形变成有指向性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