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8347在通带内靠近中心频段地方老是有衰减,增益不一致,相差-9dBm左右,什么原因?

楼主(2020-12-08):
    AD8347在通带频段内,越靠近中心频段地方老是有衰减,增益不一致,高地相差-9dBm左右,什么原因,找了很多问题都找不着,有谁懂得赐教一下,感谢!

网友A:
    是不是中心有反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中心有反弹?

您说的中心反弹是什么意思?中心频率有信号反弹?才导致了越近中心频率衰减越大吗? .

网友:
    贴上电路,哪里设计的不平坦。

网友:
    上波形和电路

网友:
    发图看一下

网友:
    带内没有合理匹配呗  或者有的芯片就是这样 和资料对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