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设计控制电路来用继电器控制制冷片制冷?

楼主(2020-12-08):
上面是一个制冷片,下面是一个继电器,如何设计一个控制电路来用继电器控制制冷片制冷?

网友:
这个电路短路的,增加一个温度接电点,串联在继电器线路中,就可以控制温度。

网友A:
    2楼说的很好,需要增加一个温度接电点。

    bow

网友:
引用 网友A:
    2楼说的很好,需要增加一个温度接电点。

接在哪里合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