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坛友,续流二极管有什么好的推荐吗?

楼主(2020-12-08):
200khz高频脉冲变压器原边用的续流二极管有什么推荐的吗?

网友:
1、如果是变压器发烫,建议计算变压器是否磁饱和,或是直接测量原边电流波形。B=(I*L)/(Ae*N),单位均为标准单位(A,uH,平方毫米,匝),结果小于0.3就大概可以判断已经出现磁饱和; 2、建议在这个基础上还是增加上RC吸收,避免尖峰导致MOS管等的损坏。

网友:
    上图来看看呢,是续流还是钳位啊!2楼什么意思,没看懂

网友:
    主要看耐压多少,需要多少电流吧,频率不是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