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上必须布置有用于自动化生产做必需的夹持边﹑定位标记﹑工艺定位孔吗?

楼主(2020-12-08):
    PCB上必须布置有用于自动化生产做必需的夹持边﹑定位标记﹑工艺定位孔吗?

网友:
    这样利于自动传送

网友:
    避免靠近板子边缘的元器件由于夹持无法自动装联

网友:
    定位标记的作用在于对于目前广泛使用光学定位的装联设备,需要PCB提供至少两到三个定位标记,以供光学识别系统对PCB进行准确定位并校正PCB的加工误差

网友:
    在PCB自身的制造中,以及在装联中的半自动插件﹑ICT测试等工序,需要PCB在边角部位提供两到三个定位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