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占空比是1.65V(3.3v/2)处测还是在1.4V((0.8+2.0)/2)处测?非常感谢!

楼主(2020-12-08):
    时钟信号是lcmos 3.3v电平,高低电平的阈值是2.0V/0.8V,请教大神,占空比是1.65V(3.3v/2)处测还是在1.4V((0.8+2.0)/2)处测?非常感谢!

网友:
    我理解的是在1.65V测试,之前都是用示波器计算的,如果1.4V的话时钟占空比50%的要求就很难达到了

网友:
    这个我没有测过,但是理论上是在1.65V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