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中带有下标的赋值维度不匹配怎么办?

楼主(2020-12-08):
matlab中带有下标的赋值维度不匹配怎么办?
    clear clc
dbstop if error
for a=[1 2 3 4
   5 6 7 8];
or b=[1 2 3 4
       5 6 7 8];
    A(a,b)=(a+b);  一直提示这个不匹配怎么回事。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nd
    end

网友:
矩阵直接就[1 2 3 4 5 6 7 8]就行了,又不长,不知道你为什么写成
    [1 2 3 4
5 6 7 8]
    这样写,循环的时候a和b都默认第一次取1和5两个值,然后a和b就变成了2*1的矩阵,所以你循环内的运算会出错。
还有,for后面不需要分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