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有关波峰焊的几个问题。

楼主(2020-12-08):
请教大神,
之前使用过电磁泵的波峰焊,波峰高度可以直接通过参数设置,现在我司使用的劲拓的机械泵的波峰焊设备,波峰焊高度是通过锡波频率体现的,非常不直观,请问各位前辈有谁知道频率与波峰高度的换算关系?另外,如果想调整波峰高度,是应该调整锡波频率呢还是调整锡炉的高度?锡波频率高低对焊接质量的影响?一般应该设置多少hz?

非常感谢!

网友:
我们公司的产品是要上锡量达到75%(正面上锡量)我一边都是控制在35到45之间 炉子也要适当的调节(这是在有夹具的情况下)单板的话设定在35到40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