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模块如何进行合适的设置

楼主(2020-12-08):
在进行带有无线功能开发时,开发者几乎都会选用无线模块或者是无线芯片。有时候,因为对无线模块各个参数的不了解,开发者往往花费很长时间在参数的设置上。其实,遵循了一定的原则之后,无线模块的参数就变得十分简单了。本文章就介绍如何选择合适的参数。
首先要明确,有哪些参数是我们可以人为设定的。一般来说,主要有以下的几个参数:
1、频率。全球各个国家对于开放的免授权的频率允许范围各不相同。在设定这个参数的时候需要根据当地的相关法律法规,在允许的范围内进行设置。开发者在设定具体的频率数值的时候,往往是设定根据芯片的规格书,向对应的寄存器写入速率对应的数值。
2、速率。速率决定数据的传输速度,这个参数易于理解。不过,对于很多芯片来说,速率并不是一个已有的参数。速率的某个数值往往取决于其它参数,例如调制方式,带宽,扩频因子(LoRa类型的芯片或者模块)。例如,以SX1262为例,这是一块支持LoRa调制技术的新芯片,思为无线也基于此芯片开发出了前端模块和数传模块。在SX1262的芯片参考手册里面,并没有明确的的章节来讲述如何设定速率。但是前面提到过,无线芯片的速率往往是由多个参数决定的,那么有明确的对应关系吗?答案是有的,以思为无线开发的超低接收功耗、大功率的无线收发模块LoRa1262F30为例,其速率与其它参数的设置如下面的表格所示:
从上面的表格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速率与其它参数的对应关系,这为我们开发过程带来了很多便利。在此需要指出的是,速率并不是越高越好。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速率与芯片的抗干扰性能和传输距离成反比的关系。具体为:速率越高,无线模块的传输距离越近,传输过程更容易出错(抗干扰的能力变低了)。在开发过程中,开发人员应根据实际的要求,对这些参数进行合理的设置。
3、带宽。带宽指的是信号占用的频率宽度。这个参数表正如前面提到的一样,是影响速率的一个参数,这个参数应该根据实际的情况进行选择。
4、调制方式。无线模块常用的调制方式有LoRa ,FSK ,OOK等。根据实际的经验来看,采用fsk调制方式的无线模块的最大数据传输速率要比采用LoRa调制技术的无线模块快的多。例如,SX1262 支持LoRa和 FSK两种调试方式,使用FSK调制时速度较快,并且实际开发一般只选用一种方式。
5、频偏,这个可以根据厂家的参考手册进行设置。
6、前导码长度。无线模块根据锁定的前导码的内容来判断时候有新的数据包。如果设定的前导码长度过短,会导致接收机频繁地检测到错误的信号而被唤醒,功耗也会增加;而如果前导码的长度过长,当锁定无线信号时,接收机需要经过更长的时间才能接收数据包。因此数据包的长度应设定为一个合适的数值,以便以芯片能够快速准确地接收数据。一般芯片制造商会给出一个前导码用户的推荐值。
7、扩频因子(只针对LoRa调制方式的芯片) 扩频时,数据每一位都和扩频因子相乘,例如有一个1 bit需要传送,当扩频因子为1时,传输的时候数据1就用一个1来表示,扩频因子为6时(有6位)111111,这111111就来表示1,这样乘出来每一位都由一个6位的数据来表示,也就是说需要传输总的数据量增大了6倍。
这样扩频后传输可以降低误码率也就是信噪比,但是在同样数据量条件下却减少了可以传输的实际数据,所以,扩频因子越大,传输的数据数率(比特率)就越小。
以上是对无线模块参数设置的一些总结。经过了以上的介绍,相信大家对无线通信的参数设置有了清晰的理解。希望本文能帮助到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