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适配器的输入输出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0-12-08):
电源适配器的输入输出是什么意思

网友:
电源适配器的输入是指给充电宝充电时的参数。如输入为5v1a,则只能用5v的适配器充电,电流可以低于1a但不能超过。
  输出是指充电宝向手机等设备供电的参数。如手机电池为5v1a,则只能用5v的接口充电,不能用高于1a电流的接口充手机。输出5V 800MA 的意思是输出电压是正5V匹配电流800毫安!有些设备需要更大的电流所以有5V 1A的电源充电器(也就意味这更耗电)。1A的充电器是可以用在800MA的设备上,但800毫安的电源是带不动1A的设备的。
  电源适配器输入特性
  1、工作输入电压和电压变动范围。
  2、输入电压的频率和频率变动范围。
  3、额定输入电流。是指在输入电压和输出电流在额定条件时的电流。
  4、输入下陷和瞬间停电。这是一种输入电压瞬间时下降或瞬断的状态,要用额定输出电压和电流加以限定。测试的指标为电压和时间。
  5、冲击电流。
  6、漏电流。
  7、效率。因为该指标与发热有关,因此散热时要考虑效率。
  8、测试中要标明输入采用单相2线式还是3相三线式。
  电源适配器输出特性
  1、额定输出电压。
  2、额定输出电流。
  3、稳压精度。①电压稳定度;②电流调整率;③纹波噪声,包括:最大纹波电压、最大纹波噪声电压。

  4、瞬间电流变动导致的输出电压的变动值。